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6-09):
除了买硬盘盒 台式硬盘怎样才能变成移动硬盘,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谢了
硬盘

网友:
买一个台式机3.5寸的盒子就可以了,由内外致电源两种。

网友:
买个IDE转USB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
有IDE转USB的接口吗
卖多少钱一块?

网友:
IDE转USB的叫易驱吧,用的是外接电源。不好用,有时不认盘。

网友:
买条IDE和笔记本硬盘转USB的接口线,配有IDE硬盘的,一共35元。

网友:
现在有3合一的USB转接线,也就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