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笔记本不显示,高手进!

楼主(2008-06-09):
联想昭阳8510DFe装内存开机报“38”,不装内存报“28”,外接显示器无显,内存电压3.3V正常,内存也是好的槽也加焊过,按压显卡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谢谢!
笔记本

网友:
38很好修。打打内存槽阻抗。BIOS。。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内存槽的问题,好好焊焊吧,在把附近的电容阻都加焊遍...

网友:
28肯定是不过内存啦
38打内存阻值,一半是空焊,还有一办是BIOS,刷BIOS

网友:
感觉应该是内存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