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9):
故障现象:两块845G(杂牌)PS/2接口不能用,经测试得出保险前端有5V电压,经过保险后无电压,换保险后出现开机断电,将保险取下能正常开机但PS/2不可用。
请高手指点(保险没有问题,现在怀疑经过PS/2接口后的5V是不是有问题 苦于不会测量……………………)
问题
断电

网友:
你是接键盘试机的吗?换个键盘试下,检查下键盘口的对地电容.

网友:
没接键盘,“检查下键盘口的对地电容”是键盘口后的那个16V220UF的电容吧,我先测下一会在说,在线等

网友:
把键盘口的帖片电容全拆了吧。。。在不行就换键盘口(应该不是口的问题)。。。不插键盘测一下键盘口是否有+5V电压

网友:
从楼主描述看换保险之后短路,很自然短路位置出现在保险的后端,也就是PS/2和USB的供电接针都有嫌疑。尤其是查USB口是否有倒针现象。

网友:
能不能把PS2的口整个换一下,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很简单 .量保险丝两端的对地阻值.没估计错的话.保险丝没电压的那端对地短路,因为你拿下保险丝后开机断电.这时应该是5V对地了.什么主板不知道.但连线什么主板都是是差不多.走走线很容易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USB5v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