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鼠标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无法使用了?

楼主(2008-06-09):
一台PENTIUM D805、VIA主板的台式电脑开机一段时间后USB鼠标就无法移动了(具体为:鼠标内的LED灯突然熄灭,左右键可以使用),拨出来重新插回去又可以正常使用了,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还有在WINDOWS里的CPU的电压显示为3.36V,在BIOS里看电压是默认的1.3V,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Windows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5V电压只有1。75V +12V只有3。52 这种情况也能开机??
期待你的解决。。

网友:
先换一只正常的USB鼠标看看吧,如果还有同样的故障情况,主板应该有问题
USB供电的话,最好还是要用万用表来测量,不要看电脑里面软件测出来的数值,有些不准的

网友:
鼠标是新买的那种低价SONY小光电鼠,换过电源,软件里显示的电压值还是差不多,这软件测试电压也太不准了吧!

网友:
重新换个试试!!!!!!!!!

网友:
SONY小光电鼠质量不是太好,先换鼠标看看行不行了,以前联想的机子有过一批只能用联想的鼠标,其它的就不兼容.

网友:
可以试试别的USB接口,看看是不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你说的现象好像是两个问题。首先是USB鼠标的问题。鼠标开机后会不动,可能的问题有鼠标本身问题。然后就是主板USB电压的问题。其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可能引起主板USB OC讯号的保护。用电表具体量测一下电压。其次是主板电压软件测试出现的问题。BIOS里面的电压是事先写在BIOS里面的,那不会错。BIOS会读SUPER I/O里面的数据,与BIOS里面先写好的对比。比较不对就显红色。有些BIOS不做这个动作。软件测试是直接读SUPER I/O里面的数据,软件没问题的话。读数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板子的SUPERI /O的相关电路有问题,或者就是它坏了

网友:
换鼠标吧,不行的话,送修吧.估计,这是你自己的电脑,也别用万用表量了,可能您的动手能力,只会越修越糟

网友:
SONY或IBM的USB光电鼠标,这类鼠标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啊
SONY或IBM公司哪有生产这类产品,而且价格还贼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软件问题,电源管理里有个省电模式.把他关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