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泰845PEB-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6-09):
鸿泰845PEB-2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跑D6。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是O伏电压。内存上6个时钟四个有电压。是不是北桥坏了呀

网友:
看你说的应该是内存上拉电压不正常,估计2.5V也不正常
先仔细检查一个内存供电吧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之后考虑信号线。

网友:
2.5V的供电是正常的。上拉电压的那些电阻主板上都没装。数据线就是通过100噢的电阻去了北桥。

网友:
内存到北桥的总线上肯定要有1.25V的上拉电压
为0V肯定不正常

先要把这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