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满屏细线(已修复)

楼主(2008-06-09):
修了台三星的763MB,开机有图像但满屏的细线,非回扫线,仔细看好象是奇偶场左右错开的样子,字看不清,有亮干扰线会闪烁。关机一会儿再开的话能听到“吱吱吱”的响声,该机场块KA2142,测引脚电压正常,各组输出电压也正常,查看尾板也没发现问题,补焊场块还是故障依旧,刚好手头有KA2142就代换了一下还是一样,场块附近的涤沦电容也正常。后来仔细看电路板在场供电的滤波电解两脚之间的PCB板上有一堆灰尘样的东西,别的地方也看到有!清洗干净后试机就好了!烤了N个小时故障没再出现,没先仔细查看PCB板.漏过那一点东西走了弯路!

   故障原因:    电路板漏电引发干扰型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及为少见,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
贴子就可加精了。

网友:
灰尘不是小问题!我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现代17"的纯平!开机后左半边有坚线!模糊!清理灰尘后就好了!空气潮湿更严重!

网友:
呵呵有时候一个小的忽视就搞个半天查不出原因,我也在这上走了不少弯路,一次一个电容的虚旱导致场幅变窄,搞了2天还是无法解决,后来无意间碰到了才发觉.

网友:
该机的PCB蛮新的,表面肉眼看着没有老机器那样的灰满布,还算干净,没有感觉受潮的样子,就是有一两处有5mm大小的象是粉末状的东西,干的!,深灰色,PCB板下面是铁的托架罩住,怎么会有那些东西真是怪,感觉像是某种金属粉末一样的!,对应的托架处并没有孔或者缝什么的,清理完了试机显示器就正常了没有来得及细看是些什么东西遗憾!只是用棉花棒清理别的地方没动过!郁闷ing

网友:
三星的机子我修多了.还是比较好修.满屏细线.无非就是检查同步电路和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