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Compaq BIOS的代码解释

楼主(2008-06-09):
RT。。。。。

网友(2009-06-04):
回复 网友A:
无边兄,不知这个有否帮助。

HP 机器 -- POST Code代码含义 适用于讯驰以上机器
        dw      ChkCMOSChksum             ,POST_02; Update CMOS/ECMOS invalid flags
        dw      BeforePOST                ,POST_03; General Purpose HOOK
        dw      PostInitDebugger          ,POST_04; Init and enter debugger if enabled
        dw      EarlyInit                 ,POST_05; setup environment & flags
        dw      post_HideSMIRAM           ,POST_06; hide SMI RAM area
        dw      SMIInit                   ,POST_07; Initialize SMI subsystem
        dw      PPCInitP1                 ,POST_08; if Processor Perf Control support, read modes
        dw      ReadConfigBlock           ,POST_09; Read from flash FBDA block
        dw      QuickTestKbdController    ,POST_0A; Perform quick test on keyboard
        dw      DisablePICInterrupts      ,POST_0B; Disable PIC interrupts
        dw      DisableAllRTCInterrupts   ,POST_0C; Disable RTC interrupts
        dw      InitPITTimers             ,POST_0D; Init PIT timers
        dw      CheckRTCPowerLoss         ,POST_0E; Chk if real time clock lost power
        dw      ChkRestoreCMOSBackup      ,POST_0F; Check for invalid CMOS/ECMOS
        dw      InitPPI                   ,POST_10; Init Parallel Periph Interface
        dw      ExpansionMem              ,POST_11; Expansion Memory Size
        dw      DiskControllerIntoReset   ,POST_12; Put disk controller into reset
        dw      TestTimer0                ,POST_13; Test if timer 0 working properly
        dw      EnableMemoryParityCheck   ,POST_14; Enable parity check
        dw      init_fs_gs                ,POST_15; Added to fix PET, clean up after
   dw      ClearFirst64KRam          ,POST_16; Clear first 64K of RAM
        dw      InitBDABootCode           ,POST_17; Restore cold/warm boot word in BDA
        dw      InitInterruptVectors      ,POST_18; Set up the interrupt vectors
        dw      InitBiosDataArea          ,POST_19; Init the BDA (returns DS,ES = 40:0)
        dw      test_dma                  ,POST_1A; Test DMA Mode and Page regs
        dw      ConfigureMemoryMap        ,POST_1B; Stage 2 Memory configuration
  dw  InitSMMIndexRegs   ,POST_1C;
        dw      MapOptionROMAreaToPCI     ,POST_1D; Map C000-E800/F000 to PCI bus
        dw      FlushKeyboard             ,POST_1E; Flush the keyboard controller
        dw      test_keyc                 ,POST_1F; Test keyboard controller
        dw      test_key                  ,POST_20; Test keyboard
        dw      PCIAutoconfiguration1     ,POST_21; Call phase 1 PCI/PnP POST init
        dw      InitAudio                 ,POST_22; Initialize sound subsystem
        dw      BeforeInitInternalVGA     ,POST_23;
        dw      InitInternalVga           ,POST_24; Init external VGA if it exists
        dw      AfterInitInternalVGA      ,POST_25;
        dw      InitaudioCodec2           ,POST_26; Need 800ms delay from InitAudio
        dw      EarlyPostInitSmmSubsystems,POST_27; Init SMM subsystems (early)
        dw      CheckMicroFlash           ,POST_28; Update KBC flash if necessary
  dw  DisplayCompaqLogo         ,POST_29; Display the Compaq logo screen
        dw      DisplayOwnerTag           ,POST_2A; Display Ownership Tag
        dw      PostInitDebugger          ,POST_2B; Init and enter debugger if enabled
        dw      TestMemory                ,POST_2C; Test remaining memory
        dw      InitASLSmmMemory          ,POST_2D; Initialize shared ASL_SMM memory
  dw  DisplayF12Prompt   ,POST_2E; Display F12 boot over-ride prompt
        dw      DisplayF10Prompt          ,POST_2F; Needs to be 2 seconds before trigger
   dw      DiskControllerOutOfReset  ,POST_30; Take disk controller out of reset
        dw      InitWirelessDevs          ,POST_31; Initialize wireless devices
        dw      InitUsb                   ,POST_32; Enable USB legacy support
        dw      DevInit                   ,POST_33; Initialize motherboard devices
        dw      CountPorts                ,POST_34; Count serial ports, init BDA
        dw      InitTimerZero             ,POST_35; Enable timer int
        dw      PowerOnFloppyDrive        ,POST_36; call at least 625ms before CheckBootRecordandPassword
        dw      test_287                  ,POST_37; Init 287
        dw      test_cfg                  ,POST_38; Enable kbd intr and keyboard
        dw      InitMousePort             ,POST_39; Init mouse port
        dw      BeforeInitPlugPlay        ,POST_3A; Not write protect ROM etc.
        dw      PpnpInitialize            ,POST_3B; Initialize PNP code
        dw      AfterInitPlugPlay         ,POST_3C; Write protect ROM etc.
        dw      ClearRegisters            ,POST_3D;
        dw      BeforePCIPnPOptROM        ,POST_3E;
        dw      PCIAutoconfiguration2     ,POST_3F; Call phase 2 PnP POST init
        dw      InitPCCards               ,POST_40;
        dw      BeforeTestDrives          ,POST_41;
        dw      DetectDrives              ,POST_42; Detect devices in multibays
        dw      TestDrives                ,POST_43; Test fixed and floppy drives
        dw      AfterTestDrives           ,POST_44;
        dw      LatePostInitSmmSubsystems ,POST_45; Init SMM subsystems (late)
        dw      SetDS400                  ,POST_46;
        dw      InitEnhancedKeyboard      ,POST_47; Init enhanced keyboard
        dw      CheckBootrecordAndPassword,POST_48;
        dw      check_drivelock           ,POST_49; Drive lock
        dw      EnableNMI                 ,POST_4A; Enable Non-Maskable Interrupt
        dw      post_ChkPCIParityErr      ,POST_4B; clear PCI parity status
        dw      CheckValidRTCTime         ,POST_4C; Check if RTC time is correct
        dw      EnableSlavePIC            ,POST_4D; Enable slave PIC though INT2/9
        dw      InitUUID                  ,POST_4E; Init UUID structure
        dw      DMIInit                   ,POST_5F; Init SMBIOS (DMI 2.1)
        dw      ClearColdBoot             ,POST_50; Indicate that cold boot is done
        dw      EnableInterrupts          ,POST_51;
        dw      Pae_Nx                    ,POST_52; Check to Enable PAE NX
        dw      BeforeTrigger             ,POST_53; pre-diags initialization
        dw      trigger                   ,POST_54;
        dw      AfterTrigger              ,POST_55;
        dw      Freeze_Drive              ,POST_56; Freeze the drives for security
        dw      init_time                 ,POST_57; Init time of day,enable timer int
        dw      SetResetwd1200            ,POST_58;
        dw      AfterPOST                 ,POST_59; General purpose Hook
        dw      ClearRegisters            ,POST_5A; Make sure EBP is zeroed
        dw      ResetA20Line              ,POST_5B; Reset A20 line
        dw      post_Gate_A20             ,POST_5C; Disable A20 line
        dw      ClearTopConventionMem     ,POST_5D; Zero top 64K(F10) conventional mem.
        dw      PPCInitP2                 ,POST_5E; Set appropriate Processor Perf state
        dw      ClearPOSTFlag             ,POST_5F; Clear ECMOS POST Flag
        dw      WriteConfigBlock          ,POST_60; Write back to flash FBDA
        dw      post_boot                 ,POST_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