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七喜HL1701A的液晶被雷击了,能否提供一下这个显示器的图纸?

楼主(2008-06-09):
一台七喜HL1701A的液晶被雷击了,能否提供一下这个显示器的图纸?
初步检查外接12V4A电源严重烧坏,驱动板五个保险坏了,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这是驱动板全图:

这是电源输入部分被烧的情况:

这是12V转5V的电源芯片,不知其引脚功能,如何代换?

这是高压板全图

这是烧断的一个保险(白色的)

补一张屏接口处5V测试点不正常的图

网友:
看不到板子的样子,我前几天刚修了一块被雷击的电源板,烧了很多零件。
具体要看到板子的下板,我才知道告诉你怎么修。
能不能拍一下图片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上传的图片看不到.请重新上传图片,我有时间找找烧坏的元件.

网友:
请问版主,图片只能以附件上传吗?两个图片如何传?传两次吗?

网友:
另外,已经确定的驱动板上的五个保险已经坏了;高压板接12V的地方有一个应该是好象是5A32V的保险也断了等晚上一起传上,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建议先把烧坏的元件全部换一下,再开始下一步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