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已修复)

楼主(2008-06-09):
GA-8IRX的主板。各供电都正常。CPU座和北桥没空焊.I/O是ITE8712F-A。INTER小桥。2个BIOS的。好像还有一个专用IC的。上诊断卡跑CO。。。。。该怎么检修啊??换IO,刷BIOS?》??如果是刷BIOS。。两个都刷?
刷BIOS后解决!
[
]
刷BIOS

网友:
只要刷主BIOS (靠电池座那个),如能开机按F5可以自动覆盖另一个BIOS。
不过你的故障也有可能是CPU座哦。

网友:
我也有一块GA-8IRX的主板。

网友:
压下CPU座和北桥看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刷BIOS....修复

网友:
现在新式的主板bios好像是8脚的小芯片,该怎么刷啊

网友:
双BIOS,你把BIOS芯片只上一个上在主BIOS位置.看看OK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把一个去掉,只留主bios,就可以了.你试试,不行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