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936A坏了请指点

楼主(2008-06-09):
我的快克936A开始是不加热了检查是发热芯烧断了,买了一个发热芯,但是无法调节温度,指示灯一直亮,可控硅,和358块都没坏,请高手指点,和电路图

网友:
会不会是买的发热芯和快克936A不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快克上写的发热芯是3-4 传感器是43-58   新买的发热芯是16-17  传感器是2-2.5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快克936用的是进口芯1321,普通国产芯是1322不一样的

网友:
你可以在装上,如果是需要零件参数我告诉你。我的是快克936A

网友:
我看做工一般就是变压器作的比较大

网友:
谢谢  是卖的吗?

网友:
里面的324坏了也控制不了温度

网友:
324是什么,我的里面没有

网友:
LM324或者HA17324.一般936里都用它

网友:
我的用的是358  ,是发热芯不匹配,用1321A就行了, 我开始用的是1322温度失控
  谢谢大家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