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主板,BIOS的Vpp没有电压!怎么解决啊!急!!

楼主(2008-06-09):
故障现像:一块梅捷主板,以前因为12V供电线路断了!造成主板12V供电不正常,风扇都不能转动!现在把12V的那条供电线路修复好了,触发主板风扇可以转动了,12V供电正常!!经查过,内存、PCI、AGP供电正常!但是BIOS的Vpp供电脚没有电压,插上CPU经测量也没有主供电!!还有这个BIOS的供电是连接入一块I/O芯片的,型号为:W83697HF,查资料后证实与BIOS的供电脚相连的针脚为66,资料描述为XA18/GP57, 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解释全是英文!但我测量过其I/O芯片供电全是正常的,请问是不是这个华邦I/O芯片损坏了??而造成其66针脚输出电压为0V,从而造成BIOS的供电脚没有电压,造成其不能工作!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的啊!?急啊~~

网友:
VPP电压是不是由IO供的哟

网友:
楼上所说的就是我要问的问题!有没有高手修过类似的主板?

网友:
LZ
先把CPU供电修复再说吧,这才应该是你这张板子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