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短路

楼主(2008-06-09):
我有一块7300GT显卡  一上主板 主板就不能动 取掉就正常 说明显卡短路了 该怎么下手修

网友:
查查供电管,大部分都是他引起的.打蜂鸣挡测,三个角都叫的就是了.

网友:
先量一下核心有无短路。没有的话就有可能修好

网友:
一般是12V供电短路
沿着这条线索查

网友:
给你个最笨的维修方法。把金手指上12V的那个点上的连线的所有管都量一遍,有短路的就拆下来再量12V线路有无短路。还是短路就继续拆下去。要是MOS管什么的都没坏就量大的贴片电容看看2脚都短路的就拆下来直接量。半把个小时下去总会找到坏的零件的换掉就成了 至于金手指上哪几个脚是12V电源脚的自己查查PCI-E引脚定义图吧~~~论坛上发有的很详细哦。

网友(2008-07-23):
就是12V短路的

就是12V短路的很多地方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