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769F3显示器不显示(已经修好)

楼主(2008-06-09):
+B 60V,开机行电压也是60V不变化,开机后电源也不保护,听见高压声后马上就无高压了,一直重复启动中,行电流在高压启动时不超过290MA。请各位DX指教?
先谢谢了!

机器已经修好,是D403变值,换了就正常了,具体原因是由于D403变值,引起逆程电容容量发生变化,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电源模块已经更换,还是一样问题,可以排除是电源问题了吧

网友:
听见高压声后马上就无高压了,.是不是x射线过高保护了啊.

行场芯片是什么啊.查一下它的x射线引脚电压是不是过高..

一般不超过6v.

还有.报上各个负载电压吧.

想让大家更快帮你..还是报上你所测的电压.越多越好....维修不要怕麻烦...

网友:
联想显示器没有自已研发的电路板.一般都是用的AOC或飞利浦电路板.前者多采用升压型二次电源.后者多采用降压型二次电源.修这种高压保护型故障.最好是不让二次电源工作.让一恒定电压来作为行电压.升压型可去掉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降压型可用视放电压来做为行电压.这样便可确定是否是二次电压引发的高压保护故障.

网友:
恩,我先试试,有这机器图纸的麻烦分享一下可以否?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是D403变值,换了就正常了,具体原因是由于D403变值,引起逆程电容容量发生变化,引起高压保护,
在次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