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 161 163 ERROR

楼主(2008-06-09):
ibm 600 机器出现161 163 错误代码 更换COMS电池无效 请高手指教!
错误代码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是COMS电池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情况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有种情况要确认一下,电池一定要焊接在线上,要是焊接不好,接触不良。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161是CMOS电池不行,163是系统时间没有设置好或混乱。

网友:
学习中,那是不是时钟也有问题啊

网友:
改時間啊,改完會出現另一界面,0>1,強關再開就好了

网友:
COMS电池是好的 继续请教高手

网友:
时间错:你可以换个COMS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