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45主板CPU供电1V 啊 !求助中......

楼主(2008-06-09):
intel原装845主板CPU供电1V 啊 !求助中......
四相供电,供电的管理芯片:ADP3168 和 两个小ADP3418K 的组合。
供电的管理芯片,我都已经换过了。 但还是CPU 主 供电是 1V 啊。 不解!!!!!!!!!??????????????????????????????

网友:
有些主板如果上假负载的话核心电压就是1V左右

网友:
不行啊!! 上CPU 跑 00 啊

网友:
U后电压是多少啊?还是低的话查VID信号以及电源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
测下MOS管的G极的对地数阻,以及电压,看看有没有异常!!!查VID信号,控制EN信号!!
我上次遇到一个INTEL的主板,VCORE才0.9V,上U也是不跑码!!最后还是CPU座子的问题!!
楼主,也要检查下座子的问题,还有北桥空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