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M垃圾板修复记

楼主(2008-06-09):
讲一下本菜鸟今天碰到的一块主板所经历的事情。

下午一朋友来我这里,说想要处理掉一台旧机。拿出来却是些散件,主板2块、内存条3根(有根是打磨条)、TNT2显卡2张、硬盘1个等等。

他说两块主板都是坏的,其它的大部分都是好的,如果能弄得好就整下然后再出手。
一张是红色板,科盟牌子,845的芯片,有些时间了。
初步观察内存插槽旁边2个和AGP插槽旁边1个,共3个6.3V 1000UF的电容鼓了,能加电,但没有显示。更换板子上6个6.3V 1000UF的电容后能开机点亮了。

另一张为中菱的845GVM主板,蓝色小板,集成显卡功能。
粗略观察,这块板子设计做工很差。电池座压在IO芯片一边的引脚之上;CPU供电管引脚下面还有贴片电容元件,且焊的歪歪的;主板上明显的几处在工厂里整改过的痕迹。板子上没有电池。初步测试为不加电。

先测下CPU供电插座,也就是12V有没有短路。万用表蜂鸣器叫,然后显示从0开始往上跳,以为有供电管短路。拆下3个供电管测量又是好的,好象是电路板上有短接的情况。拆下旁边6个6.3V 2200UF电容还是如此。最后在测别的正常的板子也有如此现象,只是起跳的数值没有这么低,万用表没有蜂鸣响。且当这块地方是正常的,然后将拆下的元件再焊回。

班弄许久,无意中摸了南桥旁边的小晶振,主板能加电了。想应该晶振这块电路有问题,于是先换了晶振,还不行。但是用手或是万用表的表笔触碰一只引脚,主板就能加电。更换协振电容,还不行。再更换两个106贴片电阻还不行,再照原样焊回。

一般主板,CMOS清零跳线在电池座附近,而这块主板粗略的看没找到。在搞得山穷水尽时无意间看到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的主板CMOS清零跳线的说明,在两个PCI插槽中间,且写得很含糊。根据上面所说的跳线编号找到了清零跳线,并不是单独的一组排针,跟BIOS更新跳线挨在一起。当前是2-3脚短接,默认正常的为1-2脚。赶紧改回原样,然后再做加电开机测试,一次性通过。故障已经排除了。

通过这次维修得出,不要老是以自己的习惯性思维思考问题。
比如CMOS清零跳线都会在电池座附近的;且清零跳线旁边会标写英文:Clear CMOS,或是JP1而不是JP2或其它的编号;且清零跳线是单独一组排针不和和其它排针做在一起。

以上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先自己来坐个沙发,呵呵

网友:
你找就想到BIOS清零
最起码的

网友:
呵呵早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