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一个数据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8-06-09):
本人是数据恢复方面的菜鸟,有块有坏道的硬盘,想把里面有用的数据导出来,dos下用工具软件可以看到硬盘信息。用另外台机器引导的话,接上这块有问题的硬盘就进不了winxp,进win98倒是可以,请问dos下或者win9x下有啥好的软件可以把这块有坏道的硬盘里的数据拷出来的?试过finaldata,好像扫描硬盘到一半就卡住了。还有看到各位说做镜像是咋回事,用ghost做吗?求各位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
多谢!!但是会不会由于硬盘坏道导致ghost无法进行或者进行到一半就死掉的情况?

网友:
是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
没办法用ghost怎么办,一进去选了source disk就是read sector error。。。。

网友A:
好像pc3000里的de可以对有坏道的硬盘恢复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pc3000里的de可以对有坏道的硬盘恢复操作的,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pc3000是不是纯dos的软件,不能在操作系统下运行阿,支持ntfs格式吗?多谢!

网友B:
PC3000是专业的硬盘维修软件。是有硬件卡的

LZ如果没有的话,送专业维修店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3000是专业的硬盘维修软件。是有硬件卡的

LZ如果没有的话,送专业维修店去吧。

谢谢斑竹,主要是自己想先弄一下,送专业店价格太贵,没有专业设备自己搞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