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开机电压不能触发

楼主(2008-06-09):
一845主板,有开机电压5V,但不能触发,短接李黑线可以开机显示,换过I/O还是一样

求解。IO是IT8712F-A

网友:
9脚到开关,到南桥,到IO,到cmos的线路

网友:
查一下IO到绿线的电路或南桥到绿线的电路..可能中间有些电子元件损坏....

网友:
看看板上有没有断线的地方,不一定是开机线路上的,CPU到北桥的线也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针脚是怎么排列的?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断线的话,短接录线应该没可能正常开机的啊,但现在短接的话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