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p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08-06-09):
今天我的一个客户那来一块顶星845p的主板USB不能用!要怎么修啊?大家帮帮我!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接下的维修业务啊!

网友:
查下USU接口的+5V供电是否有,否则 ,多是南桥的问题 。可以测下 USU接口中间的2个数据接口的对地阻值来判断

网友:
先按LS说的做,不行的话洗下桥,碰下运气!呵呵

网友:
正在努力找啊!我看到主板的USB的几条先都跑到南桥里去了!怎么测电压啊

网友:
可以测U口的几个小电阻的上的电压,如果怕测不准可以接一个USB鼠标上去,只要灯亮就是有电压,如果想再精确一点可以把鼠标剪下去,直接用表量线头(呵呵办法比较笨,只是比较准一些)

网友:
还有对地阻止是好多啊?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如果是的话就检测电压,USB的功能在南桥里面是有一个区块的。有一个给南桥的3V电压。在南桥边上的电感上面。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把南桥边上的电感都量一遍。还有一个频率48M的。有些主板还会在南桥边上有个12M的晶振。先确定这些在换南桥。另外如果只是个别USB不能用,就量一下这个USB脚位的对地阻值。这个就很简单。不对就走走线。还要确定一下这个USB口对应的电流保护OC讯号是否OK。如果真确定是南桥有问题也没必要去换那。不会只有一个USB可用吧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我说一下坏掉的原因!是鼠标坏了导致USB不能用!其他的都好工作正常!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跑下USB四根脚线路,看经过的电阻和电容有无问题,如果没有那一定是南桥挂掉了!

网友:
如果只是USB不能用 没有必要测别的 只要测USB接口就行了 中间两颗数据线阻值一样 而且所有的USB中间的组织都一样  如果  有一根线的阻值不对 南桥 USB模块坏了 注意 USB接口道南桥 有的有一个小的保险电阻  有的直接进南桥

网友:
如果是南桥坏了可以插上一个USB的扩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