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楼主(2008-06-09):
就是从网上下载一个系统到U盘
然后能不能用U盘运行来装系统
U盘

网友:
可以
我做过U盘PE系统!!!详见:
本人将64M的小U盘制作成了win pe启动维护盘,小U盘现在有大能耐了!
http://blog.safe119.cn/article.asp?id=218

网友:
那大U盘怎么办
改不ZIP模式啊

网友:
看你是怎么装的,是升级安装还是在实DOS下装,如果升级安装只需要进入系统装就行了,如果不是,在实DOS装,那你装系统的U盘必须是启动盘,或者光盘启动后能加载U盘.

网友:
大U盘不支持ZIP模式,支持HDD模式,但是HDD模式启动的U盘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做,因为各种原因你是很难做好的!

网友:
我看过一些这类的文章,如“抛弃光驱,让你的U盘变光驱,制作USB-CDROM,用U盘安装系统!”可以去我的奇虎口袋 收藏看看:
http://koudai.qihoo.com/u/634751 ... categoryID=41208560

网友:
只要你的板子支持U盘启动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