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要充1个小时才能充保?啊.吐血啊

楼主(2008-06-09):
一台mp4.电池已换过还是一样..我拔掉电池.测电池端也有3.7v啊.
mp4的usb口的5v电压通过一个
二极管
.到电池脚.二极管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连接电脑上.测二极管负端有3.9v啊.
掉电
电脑

网友:
电压应该在4V以上啊!是不是你的电脑USB 5V 供电不足?造成充电缓慢?

网友:
还有一个电阻在二级管后面吧?
那个电阻阻值很小,你看一下!!!!

网友:
哪个电阻是2欧没有问题我量过了.
我的电脑决得正常我也是搞维修主板类的.
还有里同的供电二极管我没有换过时.测正端有4.5v.负端有4v.呢.我是找电脑主板上一个二极管代换了电压降了一点...但是还是一样充电慢.我以为二极管不良呢.
不知mp4充电是不是这慢..
当充满时..用着时.听歌放电影都可以用很长时间.都正常呢.

网友:
那个电池换个试一下!@!!有时电池内阻珂能增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