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走C1断电。

楼主(2008-06-09):
一款昂达NF4S开机跑C1,后VTT和CPU供电全无。开机瞬间测试,各供电均正常,内存供电无异常,谁遇到过此类故障,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的试过.呵呵.是内存供电问题.
845GV板不装内存时跑C1装上内存就重启或关电

845GV板不装内存时跑C1报警.装上了内存过了C1后立即重启或关电.这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还有块也是845GV板,上电后跑码正常.显示器能启动.就是没有显示.看键盘灯和按键盘有反应.可以在键盘重启.说明了这板只是没有显示,其它的都正常.显卡接口检查过了.没问题.是不是NB挂了或虚焊呢?

修了十多年的板.修得自己现在一无所有了.
编辑  引用  报告  评分 回复
[广告]

自由如风

VIP会员

UID 27523
精华 0
积分 3
帖子 167
经验 858 点
威望 3 点
阅读权限 150
注册 2008-1-11
状态 离线  #2发表于 2008-5-23 07:4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是精英的主板内存接触不好引起自动重起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而第二种我也遇到过 插PCI显卡可以亮 集成显卡不亮 和AGP不亮这能说明是北桥的问题么? 插PCI显卡亮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引用  报告  评分 回复
[广告]

心在飞翔

管理员

论坛扫地的。。。。

UID 11
精华 10
积分 161
帖子 4298
经验 18813 点
威望 161 点
阅读权限 200
注册 2006-8-25
状态 离线  #3发表于 2008-5-23 09:0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C1就自动断电,这是某些主板BIOS的特殊设计,如果没有正确的检测到内存,就会这样.
请查相关的内存电路.一般来说ECS的板这种情况很常见.

第二种故障,要查VGA接口上的,H/V/R/G/B这些信号.

网友:
换VDDQ那对供电管包你好!!!

网友:
要是那里的问题,早就修好了,还在这发什么贴。我的是走到C1后,1。2V和CPU供电全没了,但并没有断电,同时复位灯是亮的,

网友:
可惜,板子给顾客了,要不试一下,开始以为桥不良。

网友:
那你倒底有没有换过VDDQ那对供电管?

网友:
那个就没出问题。也没掉电,出问题时,那个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0-03-07):
我这有块技嘉M615ME 情况一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