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RL2 奇怪现象。帮帮菜鸟~~~

楼主(2008-06-09):
一台AOC 7KRL2 绿灯微亮 开机不启动。TDA4856 处于保护状态。
在用机械万用表测量6.3v灯丝最电压时能启动。请师傅给小弟解答是何原因~~~~~~~~~
原因

网友:
有点乱,得屡屡。还有其他的基本电压是多少?

网友:
TDA4856已经保护。 CPU电压其它电压基本都是正常的~~

网友:
能解析一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现象吗?? 还有。机器能启动的时候一直正常使用。直到关机或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