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寻热敏电阻被烧的原因

楼主(2008-06-09):
有一台15’’普平的AOC显示器。开始上一个保险烧一个,后来发现热敏电阻是被烧了的
  后来换了一个热敏电阻一切OK 了  看看没什么虚焊就装起了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次开机突然听到一声响  热敏电阻又被烧了
    现在很无赖  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告诫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
查一下后级电路,如二极管不良,300V电容不良,消磁器不良等都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建议你换两脚的消磁电阻,
烧了和你换上的消磁电阻质量也有关系,
除此只有可能是消磁线圈了,,不过我估计不太可能

网友:
谢谢你们的提议,现在突然清晰了很多  还有就是热敏电阻可以用更大一点的代吗?

网友:
热敏电阻一般是10欧.27欧吧.

你找个只要是显示器上面的热敏电阻都可以代换啊.

我以前没有时找个主机电源上的热敏电阻代换一确ok...

网友:
一般来说爆这电阻是电流过大了点,一般情况是300V滤波电容和消磁电阻的问题,因为你的机器换了后能正常开机,说明其他电路元件正常的,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各位了
     这以后将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以便我们维修CRT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