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跑26

楼主(2008-06-09):
一个杂牌的462主板 芯片组是VIA 的   显卡时过时不过  诊断卡看不出 过与不过都跑26  只有插上喇叭才能判断,后来怀疑是显卡插槽问题 换了一个AGP插槽之后  没有一次通过了  诊断卡同样的跑26,但是没得显示信号输出
     请问各位,遇到该问题一般怎么处理  小弟在维修主板方面算是新手。

网友:
挡26不起可以搜索一下,实际维修都按照显卡不起来修。
插槽,北桥等都有可能。
换块好点的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26一般是当显卡.但也有例外.这个可以不插显卡接上键盘,到26的时候你按DEL键,看看诊断卡26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是进入了CMOS .那就可以肯定是显卡无显示了.如果没变化就是当在检测南桥或者初始化一些寄存器的部分.这样的问题可以先烧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关于诊断卡跑26的类似话题

网友:
查AGP电压,打阻看看是否北桥不良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不同品牌的显卡可不可以过啊~~~

网友:
你们的提议都很不错,但是我还是很纳闷,我换了显卡的但是都是时过时不过  显卡换在其它主板能用,排除了显卡坏
AGP插槽也换过,但是还是来不了  关与插显卡与不插显卡  主板都是跑26  说到北桥我就更郁闷了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查北桥的阻值?  想问一下5楼的朋友  怎么打阻查北桥?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个机器问题差不多,开机检测卡显示26,显示器不显示,键盘不工作,capslock,numlock键都不能用,换块好的显示卡问题同样

网友:
時過時不過。。。你按北橋開機看看啊 ...

网友:
北桥空焊了啊!!     还有BIOS资料错误也会导致的!!

网友:
一般北桥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换个PCI显卡看能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