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内存怎么也不过

楼主(2008-06-09):
我有一个462CPU的主板  诊断卡测试出来是C1换了内存还是C1  查供电都正常  能正常的开关机  始终找不到原因?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CPU的外频改变了吧。改一下跳线先试试

网友:
我修到过AMD CPU坏也是这种情况,不是它坏的话仔细查一下内存供电,排阻,与北桥之间的连线,打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你要明白

诊断卡表示内存不过不等于是内存坏

就等于你要开车到某地找女朋友玩,在那边的女朋友老等你都不到不等于是你的车坏了

网友:
呵呵,我修了一845的也C1  。竟然是别人把外频调错了。

网友:
桐芯电脑科技

林哥说的极是,可能是因为短路了,/............

网友:
排阻的阻值基本上都是300多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跑它到北桥的线路,你们谁知道是几脚出来啊?
  要是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我刚遇到一GA的板子 到C1就不走了 换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不过C1的贴有一大堆,我转一个你参考(作者是哪位版主想不起来了)
1,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换BIOS再刷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来判断是否NB不良
4,测NB供电
5,打CPU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7,查北桥附近成对出现的用于分压的220,330电阻,它们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二饼  你能不能再详细一点呢
    比如说对地阻值一般是好多?  参考电压又是多少呢?
这样说起来我就更菜了。

网友:
那是我转的贴啊,我也是学徒的,你最好把新手区的贴好好看看
对地阻值听老大们说过是几百欧的值,这个值的大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AD线的阻值要一致,有明显大的或小的就有问题了
各部分参考电压不一样,有内存1.25,CPU 1.0,北桥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哥哥我觉的还是换下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