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用MATS测试的结果,看看哪个显存有问题???

楼主(2008-06-09):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192
FBC[31: 0]             192
FBC[63:32]             19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看看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A:
我的显卡和你一样的,是在纯DOS下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卡和你一样的,是在纯DOS下测的

看MATS你的4个显存都有错误读写!
有花屏的图吗?

网友:
我的显卡和这个一样,是铭喧的,送厂里打回来了,说过了保~!不修~才过几个月,加温过显存,和芯片,还是一样,MOS管也没坏 ,现象是开机有彩色的小圆点,现在是越来越多,玩游戏死机。下次在也不买通路货,显卡越来越高档,温度也够高的,显卡还是买3年保的 ,差点忘了,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09-11-26):
可能是GPU虚焊 加焊 或者 重做   最可能的就是GPU挂了  报错的信息是全部出错 呵呵

网友:
你的测试报告是全报错 可能是GPU虚焊 也可能是GPU挂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测试软件出错了

网友:
是不是在纯dos想操作的如果是的话,可能是GPU虚焊 也可能是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