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保护

楼主(2008-06-09):
今天有一三星500S的显示器,开机有高压声音,指示灯亮一下就没有,DP104的3脚有11V左右的电压,13V和6。3V偏低,把7805拆了电压正常了,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可能包不行了,引起cpu保护,不如断开一次电源判断准确,因为cpu保护会引起节能电路动作。

网友:
应该是电源次级有交流短路。。。重点检查行扫描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