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的修复

楼主(2008-06-09):
CPU无供电的修复
1.在主板通电正常下查电源4PIN是否输出为+12V
2.测量CPU核心电压是否对地短路
3.如是CPU为479脚座,插上上电脚座(不插脚座是不会上电的,而且脚座短接也要正确),测量CPU核心电压是否为1.1~1.4左右,如偏高或偏低,则是那几个三极管被烧坏,换上好的就行了.
4.如没有电压或电压特别低,那有可能是控制核心电压的IC(一般是CPU脚座旁的那个)坏和它没有工作还有它周围的那些电阻电容是否变色或阻值不对.核心电压IC是由CPU和南桥控制的,也有些主板的I/O也能通过南桥控制核心电压.
4.对于CPU为775脚座,也同以上方法
4.CPU脚座旁的那排电容也能引起CPU无供电,不过那是能通过外观看得到的

CPU无供电的修复方法

CPU无供电的修复可从以下几点开始:
1:你首先应该看看主板的主要几个电源有没有短路,如有请排除之.
2:你可以量量电源IC的自身的供电,如12V和5V等.
3.你再量一下三极管(我们都把他们看成是三极管)的控制端他们的阻值应该一样,不会差得太大,如果差得太大则电源IC坏.
4.电源IC周围得小电容 也会引起,但不好确定是哪一个 只能一个一个去试.
5.电源IC本身不良.
6.某些电源IC有一个特别的控制端,这个端的电位不对也会没有CPU电压输出.但这个要查具体的资料.每个IC都不一样的.

网友(2009-06-29):
学习中,试一下去,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