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脱焊

楼主(2008-06-09):
我有一台长城2000的笔记本,开机不亮,按住CPU风扇会亮,我怀疑CPU座脱焊,不知从上面吹焊还是下面吹焊,哪位高手支支招

网友:
是CPU座的关系吗?.....
你按按其他的桥看看,可能也会亮..

网友:
两个桥都有加焊过,都是一样的问题。。。跟方正E2000一样的板

网友:
板子太硬了,很難做好......

网友:
楼主用风枪吹啊?厉害!要是我都不敢呢?怕把板子吹鼓,呵呵

网友:
本本CPU上都有加固的散热模组,一般来说虚焊的可能比较小.
如果你确定是座子虚焊,打算加热的话____
看你用什么工具:
BGA炉就不用说了,肯定从上面;
热风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只适合用来焊显存颗粒,上下都可以的.对于CPU座,加热不均匀.如果非要用它,从上面加热很容易把你座子烤化.

网友:
焊CPU座用BGA炉来做的·····要小心点做,要不然就把座子换了·····

网友:
和台式机不一样吗,用BGA机啊,提醒一下,你的主板怎么没有BIOS

网友:
兄弟你爱爱:你不是CPU1987芯片虚焊了吧:看看不亮时:CPU有电压吗》如果有你再加焊CPU座。像这样的座:你给上盖子转到后边然后从四周放点焊油用风枪给吹化流入到座里面然后再上bga   OK

网友:
是的,BGA座只有用设备才能提高成功率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
一般是PWM电路虚焊造成的.纯粹座子虚的较少

网友:
谢谢楼主

好建议
只的我们学习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