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不认了

楼主(2008-06-09):
今天修一块迈拓80G硬盘      当时在做G表转P表    还没有结束就重新启动了(不小心弄的)  之后就再也认不到硬盘了   非常郁闷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有什么办法能拯救这块硬盘吗???

网友:
有很多人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转表没转完的时候 不小心断电了一下,导致硬盘无法识别!

今天早上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下面我和你们说下怎么解决滴

方法1:ISA初始化----加LDR---禁止复位---写1F--退出不断电在进----清G(如果报错写个1B在清)(这里加LDR后要多等久点他才能就续)

方法2:离体加法
把主板取下---加LDR---把板上回到盘体---禁止复位---写1F----清G(如果报错写个1B在清)

方法3:6Y盘G表转P表转死,在MHDD中看BUSY是不是一直忙,如果是可以挂一个电源挂在那,过几个小时后可恢复正常。

6Y  G转P转死的具体方法是:

1.找基本相同的LDR引导(至于怎么找,我想就不用细说了吧),跳安全模式,进PC3000
  进入菜单备出IF模块,不用断电,退出PC3000.
2.打开1F模块(连续按F3.F4键) 看模块最下面一行,有一个"FF" 这个就是G转P转死的标志.
3.修改"FF"为"00" 保存退出 ,用MRT效验1F模块
4.进入PC3000 ,把修改过的1F模块写入,修复四项.
5.断电退出,跳正常模式,OK 认盘了.

上文转载!我也是借花献佛.
挂个电源等等看吧!还有可以进C区去修,
6E还提出了新方法来修这种盘!用RCT软伯生成副头的LDR再加载这个副头的LDR进去修原主头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