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无用了

楼主(2008-06-09):
想问一下啊,把那接地的排容取掉后不装行吗?

网友:
可试试.还要查下排阻,有的板子还有0电阻的东东和接口相连,也要看下

网友:
谢谢!已能用了哦,就是直接取掉那排容的啊

网友:
拍容漏电了
拍容起到滤波作用
使信号更稳定
拿掉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排容可以不装的啊
但是排阻一定要装的啊

网友:
首先你要看有无电压在有电压的情况下拆掉电容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