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I硬盘不良的问题

楼主(2008-06-09):
前几天收的一台旧电脑上拆下来的,SCSI接口的硬盘,型号为ST446452W,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
有一次能转的时候进去看了一下是46G的,后来用软件扫描坏道的时候硬盘加速然后死机,然后又进不去了。
SCSI卡应该没问题(在开机有个SCSI选择界面里能认出卡来)
由于块头比较大,我怀疑是电源带不动,单独用电源试也是不转(应该不是功率不够的问题)。
电路板上有个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如果谁有这个电路图或这方面的资料那就非常感谢了。
这么大的硬盘肯定很耗电,是否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可能是电源代不动吧!!!!换个功率大点的试试呢!!!!!

网友:
几年前玩过一样的盘,我觉得电源不是问题,检查电路板吧!

网友:
我查了一下电路板有个输入的电压是7.9V,是12V经过LM317稳压块输出的,我估计是用来驱动电机的。
一般的硬盘电机都是12V吧,LM317输出应该是可调的,我不知道怎么查了,请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