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本本换IO的疑惑~

楼主(2008-06-09):
一方正本本 待机正常 按开关无反映 查PC87591E 有问题
找不到一样的就找到个PC87591L来替换(这个PC87591L是同型板子下拆下的)
开机既然亮了~ 我十分不解~不是说PC87591S和PC87591E都是有程序的不能代换的吗 而PC87591L是没有程序的才能随便代换~

另还有个问题大致就是 一台机器开机外接正常 LCD无任何显示 最后原因就是屏线槽那有1个针应该是不对地的 现在对地了造成这个现象的~查又查不出是什么造成他短路了~于是干脆把那脚翘起~既然就这么好了~难道那个脚是没用的~

网友:
屏线接口处有没有一个SIS的IC,有就换了看看

网友:
屏线上没用的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我说一下吧,其实Super I/O也是一种EC,只是用途较为专一而已,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Winbond、ITE台式机新型Super I/O的datasheet看我说的对不对。
有些同一厂家的不同机型EC程序可能是一样的,因为没必要针对每一款机型都单独进行一次编程,说一下具体例子:我们曾发现三星的EC就是这样的。
另外不同厂家采用同一款EC,也可能出现设计雷同或相近的现象,其中原因有大家都是参照IC生产厂公版DEMO设计的,也有因为人员流动造成设计外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