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 3100CF 无声音

楼主(2008-06-09):
联想 昭阳 3100CF 开机出现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4,Device:00,Function:05

Press <F1> 可以跳过正常进系统 但无声音 只找到一个PCI设备 但驱动不了

另找个ESS1988芯片(不知好坏),换上后,开机没有了任何提示,一路进系统,还以为好了。可是之前提示找到的PCI设备也不提示了,声卡依旧没有检测到。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导,谢谢!

网友:
接耳机听听有没有声音

网友:
声卡都没有找到啊

网友:
你上面的提示,系统有冲突,你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再安装遍系统,先装声卡.看看行不行
BIOS重设一下

网友:
声卡认不出来······查查声卡那边电路正常吗····声卡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BIOS换过还是一样的现象 系统也重新装过

网友:
有谁能帮帮我呢?

网友(2008-08-13):
回复 网友A:

“桥想做就做”
,修板就应该修到这个境界!!!!!!

网友:
在BIOS里把PCI全换成自动试一下,或者把BIOS还原成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