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关于自动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一865板,关机会自动重启,换一IO,点不亮了/............

网友:
IO有没有焊好先!!!
1.BIOS中的设置问题
2.PS-ON线路有故障,导致PS-ON信号信号一直处于拉低状态,所以当插上电源后就会自动开机,跑一下线路看看,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