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人品问题 T-T

楼主(2008-06-10):
一张2006年12月宇嘉845GV的主板装不了系统,GHOST的装不了.安装版的也装不了 ,跑码正常,电容也换过 :'( 搞了一天还是没点成绩

网友:
内存跟硬盘都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怎么样个装不了的过程总得说说吧~~~~~

好歹让咱也长点见识

网友A:
换张板什么搞都OK

有些GHOSTXP说少文件

有些GHOSTXP自动重起

安装板的就到一点在闪,就是不进系统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可以出现你所说的所有故障表现

网友:
COMS里有一项关了吗?

网友:
把CPU座下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机子已经在客户家里劳动了2个多年头了,兼容性问题是没可能的,在说我也不是没测试过这个问题的.

通报下最新进展,
刚才看到XP的进度不是>>>也不是小方块,是一个个貌似中文的戍字,可能是板卡载显卡出问题了,等下找张PCI显卡插上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好多都是南桥有关的.

网友:
如果是板载显卡显示有问题的话,不排除内存条,因为板载显卡还是用的内存做为显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把声卡吹掉就OK了

还有俺发现俺修的这张烂板和他的板是同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049-1-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张板什么搞都OK

有些GHOSTXP说少文件

有些GHOSTXP自动重起

安装板的就到一点在闪,就是不进系统

是BIOS设置问题,具体是哪项不记不得。有以个 1.4的选项把它打开就可以LZ试试看

网友:
补上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特性设定)

将APIC Mode项设为Enabled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