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1S液晶花屏问题

楼主(2008-06-10):
三星 SYNMASTER 151S液晶显示器,刚开始都正常,有时候开一个小时,有时候开两三个小时,然后故障开始出现,就是花屏,很多彩色条纹在上面一闪一闪的,刚开始都很正常,就是久了就出现花屏,没修过液晶,不知道怎么下手,查了没看到有虚焊的。拿到维修店里开了一个小时没出现问题出来,他们说没问题就拿回来了,郁闷,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指点下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这款机器屏坏的不少!具体讲是屏上的IC坏了:LXD91811是三星屏上易损的一种!我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IC的问题,还有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屏IC是在哪里,mtv130p-43是这个吗,如何测量其好坏。感谢

网友:
用替换法啊!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MCU先换掉,吧,,,

网友(2009-09-12):
今天接修了一台三星的151S,开始是2分钟左右花屏,摘下重焊之后能坚持2个小时左右就不行了就开始出现花屏了…… 我在想不行的话再中上一个“散热片”,不知是否可行,先试下!

网友:
回问二楼的“丹桂飘香”您好,不知我的做法是否可行……能混过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