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1

楼主(2008-06-10):
一845GV 方正品牌机主板开机检测卡可以跑,但跑到01 (不知是什么代码) 后停,显示器不亮,换下电源 ,CMOS电池 ,内存,CPU 检测均是好的,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用户称早上还开机的,然后出去过早,回来后发现显示器不亮

网友:
一般只看跑了几个关键代码,你随便报一个代码估计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除非他以前修到过。你把CPU 内存仔细插一下再试试,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内存和插槽。

网友:
你是得测点主板的电压值电阻值出来!光一个代码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