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无源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06-10):
电压5V,阻值正常,独立电容电拆了
是不是只有IO坏了
IO是W839777TF-AW

网友:
换IO 如果还不行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查IO同围电路,可能是帖片问题

网友:
先换接口   再换io  阻值正常应该没有其它问题了,再有就是小件坏了,可以把电感现都换掉,也遇见过时通时断的

网友:
这个主板是啥子机器上用的哦  造型好独特啊!

网友:
慢走丝/设备上用的,这种板好贵的

网友:
不光要看PS/2旁边的电路  周围的电路也应看一下短路与否  小生一点建议

网友:
先查接口周边电路不行再换IO!!!!

网友:
量测阻值正常,可以在插上键盘量阻值是不 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键盘口。如果正常就是SUPER I/O.如果有条件可以量一下SUPER I/O上面的48M或者24M的频率对不对。

网友:
换了一个IO就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