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扇形磁区

楼主(2008-06-10):
希捷80G硬盘,无法启动,可以分区,不能格式化,无法安装系统,用效率硬盘检测工具检测无坏道,但是提示“未找到扇形磁区”,请求各位高手给于指点,是不是MBR的问题啊!如果是该怎么解决啊?非常感谢!

网友:
低格9%时出现 Failure Formatting Drive Continue with Format

网友:
你要用MHDD检测
再报结果
才能给你分析

网友:
用MHDD检修,已修好,不过太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