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待机电压都正常,只要一开机,各组电压立马下降,比如MAX1904的供电脚22脚由15v变为0.5。电源指示灯由绿灯变为橙灯,闪烁。
后经仔细检查,cpu供电MAX1718的10脚的一个22欧限流电阻有烧痕,换掉后故障依旧。
求教各位能人。
cpu
cpu供电

网友:
肯定上后级负载短路吧看看电源管理那一块

网友:
查了,尚未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局部电路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肯定是短路啊你好好查查吧不短路电压怎么会拉底那?

网友:
东芝的机器,你看看板子上有LODB和2951的元件吗?15V就在这附近找找看,这两个管子的第八脚都应该有15V

网友:
你看看北桥的电压都到了吗?A10机器一般北桥的1.5V 爱短线加电有电流上就掉下来闪黄灯:二:就是你后级那有短路的所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三就是你那有加电过的电压不对也会此情况。你最好仔细找找:只要是东芝的本电路保护做的特别好:有的插上电源:就闪黄灯:这是前级待机有问题:你可以查前级电压。如果像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后级有问题有可能那路电压没出来或 者出来的不对:和过的不对。修东芝的本本就是要细心点。你再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