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关机关不掉

楼主(2008-06-10):
nwso17寸纯平的显示器,型号为HD797P,故障表现为图像正常,但关机关不掉。按开关,图像消失,指示灯灭,但一放开关,图像重现,指示灯又亮起来了。
经过替换,证明这个问题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开关是接在电源部分的,是个软开关,不是硬开关。

网友:
大哥我也修到一台同样故障的.谁知道那里坏了?

网友:
如果开关是接在 电源 的 如果关掉电源 后极是没有电压的 而且一点点电压都没有 也就不会有开机的现象 ,如果按键(手按的那部分)没有问题, 那就是里面的开关键(焊接在主板的开关键)氧化了  看看吧,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重点检查uc3842电路

网友: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这个开关就接在UC3842电路附近。
但一时又很难查,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能不能再指导得具体点。

网友:
改造一个硬开关,软开关,关机等于没关

网友:
谁有NESOHD797P的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