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T800-A上CPU没有CPU供电,假负载就有(已修复)

楼主(2008-06-10):
是VIA芯片组的, 最先没有内存负载电压,上假负载也没有CPU电压,把内存的AT9273的供电排阻换了有内存负载电压了,也有CPU供电了,高兴了一下,可是上CPU就没有Vcore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原来是换的排阻值不对,使另一端的电压太小,在2.2V左右

网友:
SB,NB的供电有没?参考电压1.2V正常吗?

网友:
上CPU的时候没有VCORE,检查一下两点
                                                   1:2.5V、1.2v,1.5V正常不
                                                    2:VID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