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DELL的老本子开机掉电

楼主(2008-06-10):
一款DELL的老本子,开机后三个灯亮五秒后断电,用电池断电后又自动开开反复这样,查电压正常,现无处下手。

网友:
能说一下电流走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先加焊下网卡试试或者把CPU和内存换换试试

网友:
DELL什么机型\?我记的有种DELL是显卡板和主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