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个忙

楼主(2008-06-10):
哪位大神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主板的上管没有控制电压而下关却有控制电压的现象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具体现象是:无CPU核心电压,量上管没有控制电压,全部都没有啊,下管却有控制电压,全有,电源新片和MOS关全换过了还是这个样子,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电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下管是采用PWM方式的供电系统,所以要看上下管的G极有无驱动的方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