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21SB问题

楼主(2008-06-10):
老IBM 560E 上的屏 型号是LG的LP121SB ,41扣的 ,顾客拿来改显示器的,我用的是2013的板子,点亮,发现白屏,以为程序不对,然后刷程序,结果刷了好多程序上去,仍然一样。屏线和板子应该没有问题,顾客说屏应该是好的。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要沉了,自己顶下先。屏线41扣的屏线 是自己改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顾客说屏应该是好的"这个应该是十分确定.后动手

网友:
应该是你的屏线不对,我知道的有两种41扣的屏线,

网友:
屏线 绝对的是对的,我量过。按照屏的PDF文件上的引脚定义来接的,肯定是对的
我还是怀疑是程序不对,你们谁有这个屏的2013B的程序,共享下,谢谢

网友:
给你一个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