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83627f的68,67都有高-低跳变,61脚有5V ,73脚没有电压,也没有跳变,南桥的SLP-S3#信号没有,是不是南桥坏了
信号

网友:
悬空IO的73脚看有没有电压过来!有的话IO坏!
没有的话查SB。在SB供电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为SB坏。另外走下73脚的线路,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SB 3.3VSB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