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THF-A 有代用的IO吗

楼主(2008-06-10):
刚修到一块ASUS P4BP-MX 的主块,经检测电压全部正常,BIOS也正常,怀疑IO 83627THF-A 有问题。可是找不到相同的型号,不知哪位朋友知道有可以代用的IO,请指点,谢谢。
[
]
电脑

网友:
原值代换。这个I/O是为华硕定制的。

网友:
专用IO,不能代换其他型号!

网友:
只能找一样的了,楼主!!!!祝好运!!!

网友(2009-08-24):
ASUS P4B533X-A IO 83627THF-A
ASUS P4VP-MX IO 83627HF
亲测 不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
要找原型号的
换了其他的话再换同型号的话就会出错的了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卖的吗?最好找原来的型号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