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FA-71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6-10):
不经常用,现在开机出现问题,桌面图像显示之后马上黑屏,以前会过段时间才黑,现在2秒就跳了,显示器开关电源灯是亮的,要关闭再打开,然后图像有了之后又没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我有一台同样的显示器,想2台合并1台,请大家帮忙,应该换哪部分

网友:
你是说能进系统2秒黑还是打开电源后2秒黑啊,还有就是每次黑的是不是同一时间。
      要问就得帮问题讲明白,

网友:
发来我帮你并一台。另一台送我算了。 估计是高压问题

网友:
看看老康维修的帖子,里面有讲,你说的故障里面就有讲解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每台都检查一下,干吗要二合一呀,都可以修好呀只要不是屏坏

网友(2008-11-06):
应该是灯管坏了,换个灯管吧